蓝海440电源开机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5-04-09):
蓝海440电源开机转一下就停,在开机瞬间测量12V是有输出的,怀疑短路保护。该电源使用PS229做保护。短路该芯片的2、3脚,强制解除保护,电源开机后测得-12V无电压,先拆了滤波电容,还是短路,检查是负责该路电压整流的二极管SR206短路,用FR207代换后,电源正常开机,各输出电压正常,重新焊接好更换的元件装机。

网友:
楼主SR206是肖特基二极管,不建议用FR206.........................

网友:
谢谢提醒,有元件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