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50ti显卡黑屏风扇狂转

楼主(2025-04-09):
如题
影驰1050ti显卡黑屏风扇狂转

冷却后可以开机显示,不定时自动黑屏。

测量到温控三极管Q19 NPN
1脚1.8v 2和3脚为0

2脚是GPU 的GPU_THERM_OVERT 温控信号,2脚没电压,为内部的核心拉低了信号,

然后把3脚的NV3V3 给核心电压的开启EN 给拉低了。

把Q19去掉后。NV3V3 给核心的EN 有。然后啥电压都有了。开机一会也是一样故障。测量Q19的2脚为低电平。

是核心内部拉低了THERM_OVERT 温控信号

这还有救吗
想问下这个Q19是不是导通后OVERT3.3V才对啊

网友A:
温控信号连接到drmos管有可能drmos管有不良的  用热成像看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mos管 mos管异常核心供电会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信号连接到drmos管有可能drmos管有不良的  用热成像看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mos管 mos管异常核心供电会断 ...

这哥们 分析的对

网友(2025-05-16):
核心挂了吧,正常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