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系统无法搜索到13信道的wifi解决方法

楼主(2025-04-10):
2.4g的wifi有13个信道
分别是1到13这13个信道
选择良好的信道可解决wifi被干扰影响速度稳定问题
不过有的安卓系统不能搜索到13信道的wifi 也就无法连接wifi
当然这种问题在现在的安卓系统几乎不存在了 毕竟现在安卓系统更新版本很高
早期的安卓系统存在无法搜索到13信道的wifi问题
解决方法如下
首先手机获取root
然后找到/system/etc/wifi/WCNSS_qcom_cfg.ini文件
如果找不到就搜索整个/system分区
直到找到WCNSS_qcom_cfg.ini这个文件
重点 用txt记事本打开WCNSS_qcom_cfg.ini文件
然后慢慢往下寻找这行内容

g11dSupportEnabled=0

然后重点把g11dSupportEnabled=0变成g11dSupportEnabled=1
也就是把0变成1代表启用
最后保存修改后的WCNSS_qcom_cfg.ini文件
注意 有时修改了WCNSS_qcom_cfg.ini文件后再次打开发现还是没有更改 这是系统的保护机制
可以先把WCNSS_qcom_cfg.ini文件复制到sd卡修改后再复制到/system/etc/wifi目录替换
修改后再次打开文件查看是否已真正更改
还要注意权限还是原来的三读一写
最后重启一下手机 这时就可以搜索到13信道的wifi了 并可成功连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