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接口不亮疑难杂症,求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25-04-10):
    各位潜伏在论坛的大佬们好!修卡这几年来遇到了个疑难杂症,最近又碰到了,显卡接口全不亮,目前所发现遇到的都是集中在GK107(GTX650)跟GP107(GTX1050)这两个核心的卡上面。故障表现为核显进系统能认卡,能打驱动,GPUZ显示一切参数正常。核显下扫显存无报错,而且独显启动自检的时候都有停在B2一两秒再跳过的认卡动作,跟正常卡认卡一样。但是所有接口就是不亮    重点检测DVI接口,接口5V,两条I2C总线,插入检测信号,行场信号,所有进核心的数据总线,都是正常的。而且拆下核心检查,以上所有的点跟核心焊盘都是通的。HDMI信号同理,5V,两条I2C总线,插入检测,进核心的数据总线都一一排查了都是正常无断线的。

这是GK107的核心DVI接口模块外围供电,检测过一切也是正常的

   这是GP107 1050的DVI接口模块外围供电及复位信号,全部确认也是正常的

   期间我还试过用PCIE X1 X4 X8  模式来测试,试过更换所有的PCIE耦合电容,刷过BIOS,无果

怀疑核心问题,最近又遇到了,还特意拆了个确认正常的核心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傻眼了。

   所以特意在此请求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指点迷津,或者我还有哪里遗漏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接口没有详细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