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提高安卓系统wifi网速方法 修改WCNSS_qcom_cfg.ini

楼主(2025-04-10):
安卓系统通过WCNSS_qcom_cfg.ini文件配置wifi从而影响wifi速度
所以修改WCNSS_qcom_cfg.ini文件提高wifi速度
首先手机获取root
找到/system/etc/wifi/WCNSS_qcom_cfg.ini文件
注意 不同的安卓系统WCNSS_qcom_cfg.ini文件所在的路径不一样
可以搜索整个/system 从而找到WCNSS_qcom_cfg.ini文件
用txt文本方式打开/system/etc/wifi/WCNSS_qcom_cfg.ini
找到
gDot11Mode=0
修改成
gDot11Mode=8
可以让安卓系统只使用802.11ac这唯一的wifi模式 也就是只使用wifi5代模式
从而让wifi始终达到wifi5代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不再使用80211a
不再使用802.11b
不再使用802.11g
不再使用802.11n
这样wifi就不会选择802.11a/b/g/n这些低速模式 wifi网速自然就不会慢
注意 一旦只使用802.11ac模式 那么能搜索到的wifi就会变少 有些wifi就搜索不到 因为这些wifi本身不是802.11ac模式或者本身不支持802.11ac模式
所以就搜索不到了
但是这可以把优质的wifi筛选出来 自动把低速模式的wifi隐藏
如果一个wifi同时支持a/b/g/n/ac模式 那么也只使用这个wifi的ac模式

说明
gDot11Mode表示使用什么模式的wifi
0代表自动选择
1代表使用abg
2代表使用b
3代表使用g
4代表使用n
5代表只使用g
6代表只使用n
7代表只使用b
8代表只使用ac
注意 不同安卓系统数字代表的wifi模式不一样
需要根据 # 后面的注释作自动判断
比如下面这样
# Phy Mode (auto, b, g, n, etc)
# Valid values are 0-9, with 0 = Auto, 4 = 11n, 9 = 11ac
# 1 = 11abg, 2 = 11b, 3 = 11g, 5 = 11g only, 6 = 11n only
# 7 = 11b only 8 = 11ac only.

再找到
gChannelBondingMode5GHz=1
gChannelBondingMode24GHz=0

修改成
gChannelBondingMode5GHz=1
gChannelBondingMode24GHz=1

如果找不到gChannelBondingMode5GHz=1和gChannelBondingMode24GHz=0
在END的前面添加上gChannelBondingMode5GHz=1和gChannelBondingMode24GHz=1
如图

说明
gChannelBondingMode5GHz=1代表使用40MHz及以上带宽 从而让wifi传输速率最快
gChannelBondingMode24GHz=1代表使用40MHz带宽 从而让wifi传输速率最快
当然副作用就是启用40Mhz带宽后 wifi信号抗扰能力弱 在离WIFI 信号源远的地方会变得很差劲

再找到
# gTxPowerCap=30
修改成
gTxPowerCap=80
也就是把前面的#去掉并修改成80
代表wifi功率修改为百分之80
功率修改太大似乎会起反作用 所以修改80就行了
如图

修改好后 再把修改的WCNSS_qcom_cfg.ini文件权限修改成原来的三读一写 不然发挥不了作用
重启一下手机即可

补充内容 (2025-4-24 22:21):
强烈建议修改成gDot11Mode=8 这样只连接使用wifi5代ac模式的wifi网络 没有其他模式尤其没有低速模式的wifi网络 从而让网速最快 即使wifi信号微弱 wifi信号离的比较远 也因为ac模式依然可以保持流畅的网速

补充内容 (2025-4-24 22:25):
当然wifi6代还没有普及 会导致搜索出来的wifi信号更少 所以修改成gDot11Mode=8就足够了

补充内容 (2025-4-25 01:39):
注意 带#的内容表示只是注释和说明 不会发挥作用 所以要把#删除才能让代码发挥作用

补充内容 (2025-4-25 11:16):
注意 安卓9及以上系统 WCNSS_qcom_cfg.ini不一定在/system分区 而是在/vendor分区

网友:
论坛人才济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