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Y406U不触发

楼主(2025-04-10):
顾客拿来一台华硕Y406U,来的时候机器风扇一直转屏幕不亮,说是插适配器一夜没关机就这样了。接手后长按关机键没反应,打开后盖强行断电,然后就无法触发了。插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014A,然后按开关键电流没有任何跳变。量待机电压5V 3.3V 1.05V全出了,再量键盘排线上的pwrtn有3.3V电压,按下开关EC上的对应管脚有跳变,输出到桥的信号也有,一度怀疑CPU虚焊,没有点位图电路图,无法进一步验证。查来查去 ,在揭开主板背后的黑色贴纸后发现端倪。CPU背后有一根线腐蚀断线,在贴纸上有轻微的腐蚀痕迹,补线,上绿油。再触发电流开始跳变,完成修复。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怎么做到的。厉害了我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