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打印机DCP1519显示屏中文乱码,但打印功能正常

楼主(2025-04-10):
兄弟打印机DCP1519显示屏中文乱码,英文菜单显示正常,但打印等各功能正常,官方刷固件不能解决问题,更换按键总成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找个boss刷了就行我也碰到过

网友:
已经刷了官方固件,还是不行

网友:
检查看看扫描排线 、面板排线的金手指是不是翘起来了没有插好、、你机器报错AF   扫描头的问题

网友:
已经刷官方固件,无法解决,英文菜单正常

补充内容 (2025-4-16 10:46):
扫描器及面板排线金手指有部分损坏,已经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