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 nm-d711 11代 反复上电 无cpu供电

楼主(2025-04-10):
一台联想拯救者y9000p 2021h 版号nm-d711,11代cpu,原机来时可以亮机,进过水,键盘没反应。拆机后电池隔离管处有进水腐蚀痕迹。 处理腐蚀后,插电,自动上电,显卡,内存等电压都出来 了,cpu供电芯片NCP81307_PWM脚有一次上拉动作,协控NCP302155M连接电感处没波形,cpu也没供电,然后反复上电。刷bios用原装适配器试过还是一样。机器可正常充放电。请求诸位师傅给指个方向,些维修意见。

网友:
南桥查一下

网友:
换过桥,还是一样,测桥没发出复位,cpu没有发出VCCIO_OUT

网友:
cpu 没有发出VCCIO_OUT
桥也没发出复位信号,换过桥,难道cpu挂了

网友:
专业交换拯救者系列主板li8866cx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一个CPU没供电的,不过这个PCH_PWROK、PLTRST和VCCIO都正常。

网友A:
没有找到原因,客户取走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B(2025-05-27):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原因,客户取走了

可惜了,我大概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我大概知道啥问题了。

虽然没修好,我也想知道是哪的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修好,我也想知道是哪的问题,说来听听

CPU问题,我们遇到两个一样反复掉电重启不出CPU供电的,第一个也是死磕南桥,重植,换新都没用,就没搞了,第二个来的时候就换方向了,换CPU好的,没试过重植CPU行不行,下次遇到重植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