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的电池自救,下次不要扔了

楼主(2025-04-10):
华硕rog电池0不充电,直接用直流充一会就激活了

网友A:
按理电池有保护板没总线通信外加的电压是无法到达电芯的,但实践又充得进,果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多少V 激活的  。  比电池电压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B:
主板挂墙上很不好,没外壳保护有辐射,对身体不好;助焊膏挥发久了不好焊接,可以用针管的,用完往里面添加

网友:
这个属于个例吧?绝大部分是激活不了的

网友C:
这个估计是特例,我试过很多都不行1,手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挂墙上很不好,没外壳保护有辐射,对身体不好;助焊膏挥发久了不好焊接,可以用针管的,用完往里面添加

这就没法了,来这的咱都是修板的,但愿这辐射的量能忽略吧

网友:
到低通用还是部分?

网友:
这个是部分能用吧,可以试试

网友:
新款的不用试了,笔记本大短路,电池基本上都是锁死的,正常电池容量饿死有些是可以激活的,但有些会部分电池系统提示无法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电池有保护板没总线通信外加的电压是无法到达电芯的,但实践又充得进,果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应该是电池放电到百分之零了,实际电池内部芯片没保护,保护的话内部mos管没导通充不进去。bq激活没密码

网友:
多少V充的呀

网友:
新款好多 没用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NLBA1 可以搞定

网友:
这张也可以吗?

网友:
这样收费就少了啊

网友:
试过几个可以的。我也是这么激活饿死的,,但是不顶用,电池本身不行了。不耐用了已经

网友:
我有个戴尔g15,5515。那个240w电源,夏天会过热降功率,这时候玩游戏功率很大的话,会从电池偷电,适配器温度降下去,又会恢复,反反复复把内置电池拉爆了,玩游戏会断电关机,一查电池保护了,每次开机都跳提示,没办法买了个拆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是特例,我试过很多都不行1,手机可以

他根本就没充久,有没有充电电流他都不清楚

网友:
这不科学啊。。。正常是芯片锁死了

网友:
这玩意得看电池电压有没有过低?过低的话它就会锁了。而且还不一定找到密码

网友:
这个做了10年以上老师傅都知道,但新机这样不行.只合适老机子

网友:
        有的不行。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得看情况,保护板没锁死的情况下大概率可以激活,一般单体电芯电压在2V以上保护板不会锁死,可以分开给单节电芯充电,充到3.5-3.7V左右就可以了,每节电芯的电压要一致,单体充到3.5V,再把电池装到电脑上面充就能充进去了

网友:
就接正负就行吗

网友:
有教程吗

网友:
电池都有芯片保护,笔记本短路过或电池饿死了电池保护板都会进入保护,要用工具解锁激活才能再次使用。

网友:
华硕飞行堡垒  部分机型 即使是主板大短路了,电池也不会锁死  有些就一定会锁死,有软件激活就可以,没有只能换个电池 我试过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特例,我试过很多都不行

网友:
酷酷充电,充久一点就好

网友:
锂电的话,电芯至少1V+才有可能救活。太低了充电芯都不好使。内阻太大发热严重。

网友:
运气好,我遇到的绝大部分死翘翘

网友:
大佬,这是什么激活程序,能分享吗?

网友:
绕过保护板充电  基本操作  但是有的有保护程序  冲了一样用不了

网友:
有些可以 有些电池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挂墙上很不好,没外壳保护有辐射,对身体不好;助焊膏挥发久了不好焊接,可以用针管的,用完往里面添加 ...

针管是玻璃的吗。 怎么往里添加,原来的买一支带针的不好挤压出来

网友:
这种的用主板也能充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针管是玻璃的吗。 怎么往里添加,原来的买一支带针的不好挤压出来

活塞拔出来,就可以添加了,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
新电池里面有保护板,可以把电芯掰出来充。

网友:
这是电池放久了板保护了,有时激活一下就可以,这种捡死鸡的不常有的,一般饿坏了就要换芯

网友:
这种循环两次又死了

网友:
大多电池这样不行,根本充不进,,,,

网友:
这是个例,我研究了很多款电池,基本都是锁死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顶一个

网友:
有用就省多了

网友:
只有华硕会这样

网友(2025-05-10):
引用 网友B:
主板挂墙上很不好,没外壳保护有辐射,对身体不好;助焊膏挥发久了不好焊接,可以用针管的,用完往里面添加 ...

这是电磁辐射,能有多大点,又不是电离辐射,危言耸听了

网友(2025-07-04):
**400没用过吗?苹果的贵些还值的解锁,便宜的电芯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