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为hipadplus平板不开机

楼主(2025-04-10):
驰为hipadplus平板不开机
用电流表开机40ma降到20ma定住。过20多秒钟开始重复到40ma降到20ma定住。
电源左边的5脚芯片只有左下脚有和电池一样的电压。
连电脑提示usb串行设备,不过马上会掉线。反复如此。
主板没测到有短路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cpu虚焊了还是别的原因。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刷机后可以开机了,出logo后就黑屏了,可以进RE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