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3060笔记本显卡报错43,但是mats通过

楼主(2025-04-10):
一台3060显卡笔记本,mats测试pass,但是进系统报错43,打开gpuz发现这个核心频率不正常,正常应该是900,这里是2100,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换核心好了,难道是核心坏了吗?为什么跑mats能通过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虽然弄好了,但想知道是不是核心挂了,感觉不太像,测试能通过,阻值都正常

网友:
如果加焊,应该也好了,因为换核心时就相当于加焊。

网友:
软件测试只是辅助,并不能百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