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英特尔 SRMZ4 Ultra5-125H

楼主(2025-04-11):
故障 不触发,加热CPU能亮机,等冷却又不触发,加焊也是一样,重植能好吗,求意见。

网友A:
不一定,有可能桥问题,只能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有可能桥问题,只能尝试一下

可以确定100%是CPU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虚焊还是CPU本身的问题,只要对着CPU加热肯定能亮机,冷了就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