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58 换10代CPU卡内存 死电流故障修复

楼主(2025-04-11):
机械师T58 10代+1650显卡
版号:6-71-NH5B0-D02

本来CPU GT集显故障,未拆CPU之前电流还有点跳变,换CPU后电流1.9A不动。
以为没焊好,重焊了一遍电流依旧1.9A不动,怀疑购买的U有问题。
但不死心,U焊也焊上了,本着相信U没问题,查内存电路是否有故障。
果然,内存VTT只有0.2v,短路了?
拿下内存条,vtt还是0.2v;
插上内存条瞬间测VTT由0.6v降为0.2v;取下内存条又变为0.6v。
内存条是好的不用怀疑,这就奇怪了.....
打开图纸看看吧

PU4 是内存1.2v 和 VTT0.6v供电芯片
PU4 20脚输出0.6v vtt电压,2A电流
难道芯片带不动内存条了?
换了该芯片,插上内存条,嘿,电流欢快的跳变起来,进系统正常。

看来是PU4芯片不良导致VTT输出电流带不动内存条。

附:不装U的情况下,U core 电压0.3--0.6--1.2--1.8v ;GT电压0.3--0.6--0.7--1.0v
       以上电压升高后然后掉电重启

网友:
很好的经验,这种带不起负载的情况也不好查出问题

网友: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换CPU 应该不会把PU4 搞坏呀,没有加焊PU4 试一下?

网友:
牛逼,强的一逼,轻松拿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受教了!666

网友:
学习经验了,往往

网友:
六代以后的u要想出集显电压必须内存自检得通过。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A:
请问内存供电还正常吗?,我有一个卡1.4安的V星笔记本主板,换了2个CPU还是一样.7700加1060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受教了!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内存供电还正常吗?,我有一个卡1.4安的V星笔记本主板,换了2个CPU还是一样.7700加1060

查内存复位,复位来自于一个背面上拉电阻。
如果一直0.1v而不是1.2v,要么U,要么南桥。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复位,复位来自于一个背面上拉电阻。
如果一直0.1v而不是1.2v,要么U,要么南桥。

我这个内存电压一直1.21v,正常吧.但是这电流感觉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内存电压一直1.21v,正常吧.但是这电流感觉是不过内存

不忙查电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要是我估计还得干个CPU才会查其它地方 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厉害,手上有个b360,有复位有core无vccGT,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
网上买的U真没人敢打包票是好的,哪怕是卖家说是测试好的,之前试过说是好的结果发回给卖家测试是坏的,损失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