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20的一个usb3.0口 不认鼠标 移动硬盘正常

楼主(2025-04-11):
联想720的一个usb3.0口不认鼠标, u盘和移动硬盘正常,另一个usb3.0都正常,求帮助分析指点,多谢

网友:
你的U盘和移动硬盘走的3.0通道。鼠标是2.0通道。去检查后面只有4根针的

网友:
神舟K660-I5 D2(DA0TWKMB8C0 REV:C)USB3.0(UP)静电损坏分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2651-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