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270x黑屏风扇不转

楼主(2025-04-11):
黄鱼捡了张r9 270x,风扇不转不亮机,卖家说换套主板就不亮了。经测量1.8v对地只有30多Ω,正常100左右,但1.8v正常输出,电压1.81v,其余地方对地值正常,无短路。

按照上电时序12v,3v,5v,1.8v,0.95v,vddc,vddci,mvdd,测量后,0.95v(含)以前电压全部正常,无vddc mvdd但有vddci

,查核心供电芯片IR3567B(带程序)无开启电压,按照电路图把控制en的三极管全部拆下测量没有损坏,索性直接更换类似程序的芯片,更换后上电时序恢复正常,无vddc vddci mvdd,但依旧无核心供电,en为0,拆掉Q1017后en恢复1.6v左右,核心微热,但是核心供电依旧没出。正常en3.3v上拉,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拉低到1.6v,还有这个px en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它也有问题,但是拆掉Q1017它就恢复正常,不拆它en连1.6v都不出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好像没写板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好像没写板号啊,

什么板号

网友B:
1.8伏阻值这是不对的,如果不是有电容漏电,那就是核心坏了。
3567b的程序要原板原芯片拆下来才能用,然后就是要查3567b的工作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伏阻值这是不对的,如果不是有电容漏电,那就是核心坏了。
3567b的程序要原板原芯片拆下来才能用,然后就是要查3567b的工作时序了。

可调电源烧1.8v,电流0.656A,应该是没漏电吧,IR3567B芯片39脚供电3.3v正常,14脚12V检测0.87v正常,16脚smb模块供电1.77v正常,然后就是21脚开启有时0v,拆掉Q1017后恢复1.65v,正常3.3v上拉,核心微热,22脚smb模块设置地址0v正常,23脚smb准备好信号正常3.3v上拉,但测量有9.42v,24/25脚smb总线3.3v上拉正常。后面引脚就不清楚了

貌似记得原来1.8v对地有180多来着,不清楚是不是加焊核心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