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T460 NM-A421 CPU Intel Core i5-6300U (SR2F0)开机报错后掉电

楼主(2025-04-11):
联想BT460 NM-A421 开机报错后掉电Intel Core i5-6300U (SR2F0)

前段时间刚修一片亮机后定电流后掉电没有查出原因,今天又收到一片

同款主板打值都正常,也没有修过的一手板,卖家描述说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可以。
开机后电流一路小跑跳变几次重启几次后亮机,提示错误信息后掉电0.000。

按F1或回车都进不去BIOS,但显示联想LOGO 下面显示BIOS设置英文字样,然后报错掉电。(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偶尔定电流卡半天才有反应。)

网友A:
这不是告诉你问题了吗 为什么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告诉你问题了吗 为什么查不出来?

我希望你来试试

网友:
临时时序图

网友:
明显告诉你风扇报错啊,ThinkPad风扇坏 报错就掉电的,装上原装风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说不通,很多板没有风扇一样可以过PE,
这个连BIOS都进不了,可能性并不太吧,
你试过,正常板把风扇拆掉会掉电吗

网友B:
公布结果: 已修好,完美亮机。

网友(2025-07-13):
引用 网友B:
公布结果: 已修好,完美亮机。

大神  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