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ACER N22C1板号:LA-L974P EC内置程序,原机备份

楼主(2025-04-11):
ACER N22C1板号:LA-L974P  EC内置程序,原机备份
资料大小是160K

网友A(2025-08-21):
这个是单独的转接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独的转接座吗

简易转接座,很便宜的,10块钱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易转接座,很便宜的,10块钱吧

谢谢!KB9012那个转接座吗?另外图纸上是KB9542QG,板上是KB9542QF2,都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KB9012那个转接座吗?另外图纸上是KB9542QG,板上是KB9542QF2,都通用吧?

资料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