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进系统掉电,麻烦各位前辈给出出主意

楼主(2025-04-11):
这是研华AIMB-707主板,现在问题是无论进系统还是PE,转圈圈结束马上进入桌面时掉电,进入关机状态。进BIOS查看CPU温度显示127度,实际没有这么高,麻烦各位前辈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温度引起的掉电

网友A:
图片不太清晰,补一张清晰的

网友:
其实就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B:
温度,电压,风扇转速,没一个正常的,万用表量下电源电压,没问题就查EC(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电压,风扇转速,没一个正常的,万用表量下电源电压,没问题就查EC(io).

好的,谢谢,换了一个主板,所有参数都正常了。我打算换EC试试

网友:
你没注意你的电压高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
各路电压都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太清晰,补一张清晰的

拍不不错

下次别拍了

网友:
检测信号全错的

网友:
拆开后盖,从新把CPU和显卡,南北桥芯片的硅脂重新换新的,风扇清灰,就不会在出现关机了!

网友:
EC有腐蚀?

网友:
板子进水了没有?

网友:
这个电脑 脑子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