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键盘进系统失灵

楼主(2025-04-11):
接顾客一台dell 外星人笔记本 型号是:M17 R4,进入系统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有背光灯,触摸板好使,外接键盘好使,顾客说是突然就这样了。开始怀疑系统问题,重做系统或者系统恢复都不好使,然后按网上的各种方法包括升级bios,安装HID驱动,一番折腾都不好使。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有一个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前面是感叹号,显示未知的USB的设备,突然联想到前几天修好的拯救者Y7000P 2019款也是这个状况,bios里键盘部分好使,进PE、进系统都不识别键盘,把键盘接口旁边的电感短接就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开后盖看了一下,键盘接口旁边也有这样一个电感LE7,把LE7吹下来,短接上,然后开机进系统就好使了,看来这是个通病。下次如果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如果设备管理器没有异常就调整软件,如果有异常就按硬件处理,一家之言,高手勿喷!

网友:
受教了!666

网友:
确实是通病,谢谢楼主,按楼主方法解决了键盘用不了问题 ,外星人M17R4,这个元件在usb小板上也有,也会导致usb用不了,短接就好。

网友:
这个是工模电感 拯救者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换了就好 或者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