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m5070 v1.1 EC损坏导致多个故障

楼主(2025-04-11):
接到客户两个主板,板号虽然一样,但下的料确不一样(有些电阻是0201 的,有的是0402 的)。图片中EC 拆了,是因为是后面拍的照片。

其中一片CPU 短路了。

那我们就来看下一张主板。按下开机键,电流最大到1.5A 左右,主板最终电流卡在0.9 左右,键盘灯正常亮起。屏只闪了一下LOGO ,然后就没了。当时以为是显卡造成的,因为这个电流太小了。想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还是把屏线重新安装了一下(这个主板,客户安装好屏线寄过来的)。注意这个屏线上有个类似LID 的元件。重接屏线后,屏亮了,开机电流还是很小。看了一下显示开的是混合模式。
先不管了,先进系统看下,用的原装230W 的电源。经过漫长的等待,总算进系统了。点个开始菜单,反应都很慢,查看设备管理器,CPU 居然只有0.4

因为这个品牌有些型号不接电池也会锁频,于是把电池接上。进系统后,发现没显示正在充电。(图片也是后面补拍的)

但功率计显示,充电器有输入。

这个时候,最关心的是就显卡,先把显卡驱动装上。然后开始跑分。(忽略后面的内存和硬盘,硬盘我用的USB 移动硬盘)
软件会提示没接充电器,实际我接了的。

跑分的结果显卡跑分比集显还低。

然后就有了上面出现的这张GPUZ 的图片,显示显卡因为温度锁频了

碰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ADAPTER_ID,这个电压过低,也会出现这种接了充电器不显示充电器图标的情况。简单查了一下,不是的。然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充电芯片了。因为我有两个板子,于是直接对换了充电芯片。换了充电芯片,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我也想到了断开降频信号,但我这人有个人的原则,觉得这样修不可取。然后我又拿起两个板子开始对比。我发现一个板子,接上电池再接上充电器,充电指示亮会灭,一个板子(CPU 坏的这个)接上电池再接上充电器,充电指示亮会一直亮红亮(电池电量只有12%),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EC 有问题了。有两个板子,直接把两个EC 对换了。用可调电源开机,依旧是锁频的,依旧开机电流依然很小。

然后就换成原装的230w 的充电器,CPU 频率正常。

然后把电池也装上,测试一切正常。

简单小结一下。
ADAPTER_ID 电压不对,会导致电脑不能正常显示充电状态(这个主板实测有电流有在充电),进系统显卡和CPU 都会锁频。上传备份的BIOS 文件,没有序列号和机器型号。

网友A:
大佬,GPUZ哪里看的GPU温度锁屏的,只是看到功耗正常检测正常,没有检测到温度,EC导致CPU锁屏,VRHOT过热,后面你换了EC是因为适配器检测不对,CPU也会锁屏,EC导致了不充电故障,我没有看明白,能指点一下吗。EC会导致GPU跑分低吗?在工号正常的情况,GPIO12也正常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GPUZ哪里看的GPU温度锁屏的,只是看到功耗正常检测正常,没有检测到温度,EC导致CPU锁屏,VRHOT过热 ...

gpuz 看温度 就是那个TH 开头的英文,实际上和这个没什么关系。
EC 能够影响显卡跑分低的。比如识别不到充电器,或者温度异常。

网友(2025-06-07):
有没有v1.1的正常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