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时钟波形请教

楼主(2025-04-11):
一块华硕B85-plus r2.0的主板, 来的时候是被磕了一块,已经飞线飞好了, 打值也不短路,触发上电,有复位,各信号电压也正常,但是就是没有正式供电, ,BIOS刷过,用示波打也有波形 ,根据时序,读取BIOS后,CPU出SVID就要正式上电了,用示波器打了,没有SVID,于是按时序再搞了一次,还是一样,不过忽略了一点,就是用万用表测量PCIE时钟时有电压, ,但是后来用示波器打 ,发现波形形状用点不对,怎么成方波了,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这方波是怎么回事,我测量25M时钟芯片波形都是正常的,难道是桥里面的时钟芯片坏了,有没有知道的大神能指点一二。
还有就是是先读BIOS再出时钟还是先有时钟再读BIOS的,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因为看官方时序是先有时钟再出SIVD的, 但是什么时候读BIOS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之前修过一些主板,没有时钟的,刷BIOS也可以修复。让我感觉是读BIOS后再出钟的,但是不确定,不知道标准时序是怎么走的,请赐教,谢谢大家了,再帮我确定一下这个PCIE时钟波形正常吗?

网友A:
PCIE参考时钟信号100MHz,估计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无法正常显示波形。

网友:
期待回复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B:
PCIE时钟波形没见过 CPU的PG正常 平台复位也有 你试试加焊一下桥 把所有时钟都测试一下。

网友B:
PCIE时钟波形没见过 CPUpg正常 PLTRST正常 时钟都有。加焊一下桥试试 基本该有的都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参考时钟信号100MHz,估计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无法正常显示波形。

不是第一次测,以前经常测,都是正弦波,有点杂波可能是示波器有干扰,这全部都成方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时钟波形没见过 CPU的PG正常 平台复位也有 你试试加焊一下桥 把所有时钟都测试一下。

说的也对哟,还有几组时钟都没有测,不排除被其它时钟信号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时钟波形没见过 CPUpg正常 PLTRST正常 时钟都有。加焊一下桥试试 基本该有的都出了

以前测量PCIE  100M时钟波形都是正弦波,这波形是明显不正常,但是为什么不正常,不知道,而且这板上25M基准时钟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所以怀疑是不是时钟芯片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懂的人指点一下,因为时钟芯片起振了,不确定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上电饼铛200多度,用风枪280-300,干他一下。

网友:
总线时钟100MHZ,一般有电压即正常。bios是读几次,一般先读后用。你测svid 阻值,电压,再打波型。

网友:
不用修,南桥坏了。

网友D:
如果磕碰没有问题。你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磕碰没有问题。你看看上电时序

时序是正常的,只是不出正式供电。然后时钟波形异常,请细看此帖内容。

网友E:
b85cpu就1.7啊,8系列都是的嘛,内部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85cpu就1.7啊,8系列都是的嘛,内部降压

修多了就知道预供电和工作状态的电压区别了。

网友F:
修这种板还从来没用过示波器,除非待机条件正常,IO正常,不触发,再测试RTC电路偶尔用得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饼铛200多度,用风枪280-300,干他一下。

风枪开这么高的温度,南桥要炸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这种板还从来没用过示波器,除非待机条件正常,IO正常,不触发,再测试RTC电路偶尔用得上示波器,

这板就是有复位不跑码,测量供电条件都正常,不就是判断一下时钟和各复位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