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970遇到一个疑难杂症!!!

楼主(2025-04-12):
华硕的公版HD6970,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温度检测不正常,导致风扇转速超高,且无法手动拉低,因为显卡是双BIOS的,切换过BIOS也刷过BIOS 都无法解决。
华硕
显卡
iOS

网友:
那仔细查一下温度监测电路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