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PP205音箱 型号:EDF180039 不充电,红灯闪一下

楼主(2025-04-12):
客户描述:放家里长时间,现在不开机。
检测:插上5v充电器,1秒电流1.4,然后变0不充电,充电口指示灯红灯一会闪一下。
维修:拆开,拿出来电池,是串联7.4V电池组,直接加电9V电流0还是不充电,拆开电池组皮单独给每一块电池充电,一块充到3.7,一块充到了4.2,装回去还是不充电,红灯一会闪一下,又给4.2v电池放电,用20欧电阻放到3.9V,装回去能充电了,红灯一直亮电流1.5A。直接加电9v有2A电流。

网友A:
最后好了没有呀?放电能好的话,能不能说明一节电池不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好了没有呀?放电能好的话,能不能说明一节电池不好了呢?

好了,2块电池电压放到接近一样就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