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戴尔品牌机E93839不触发通病修复”错误

楼主(2025-04-12):
“戴尔品牌机E93839不触发通病修复”一帖因为没有图纸,主要有两个地方描述错误:
一是把SIO(SCH5555-NS_B)称为EC;
二是把SIO的55脚发出的O_PSON#到ATX POWER CONNECTOR(Header_2X4)的8脚(绿色线)断线说成“EC到开关断线
我主要是有图纸和点位才能明白的。

纠正后的描述:
戴尔品牌机E93839不触发通病修复
按开关无反应主板不触发。4代的桥很多坏的,不触发首先测量PCIE槽B10脚对地阻值,结果显示几百,正常。不服气,再测一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也都是正常的,好吧,这个四代桥没坏,这板还是得修。接电量PCIE槽B10脚电压,发现电压却是0V 3.3V 0V的一直在跳!再测量开关脚电压也是一直在跳。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
搜索论坛有类似不触发案例。总结为几点。
一、有朋友遇到过QP50损坏的,换掉就好了。我测量了一下QP50并没有坏,跳过。
二、还有是人为把QP50的G极飞线接地,这样PCIE槽B10脚电压就不跳了。我试了一下,确实电压都不跳了,但依然是不触发!跳过。(此机修好后测试,PCIE槽B10脚电压是按开关后才产生的。)
三、还看到说短接绿黑线能开机的,试了一下确实能开机进系统!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SIO(SCH5555-NS_B)的55脚发出的O_PSON#到ATX POWER CONNECTOR(Header_2X4)的8脚断线了吧!至于为什么那个电压一直在跳,表示不清楚,也懒得查图纸。
最终就是直接飞线解决。因为在SIO脚位上焊接飞线并不方便,所以在SIO脚位出来之后的主板走线上刮开一点铜皮,上了锡在板线上飞好一点。SIO(SCH5555-NS_B)开机脚O_PSON#是55脚,不要数错了。飞出来的线刚好旁边有个孔可以把线直接穿到主板背面。
(背面走线如图:略)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主板的左下角位置有个保险FBA1也烧了,不知道干嘛用的(查图纸是声卡芯片UA1的5V电源),测两端对地值正常,直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