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4 DA0NJKMBAF0 REV:F换EC IT5570VG-256后不认电池风扇不转

楼主(2025-04-12):
华硕天选4板号:DA0NJKMBAF0 REV:F客户自己拆机把电池铁片弄掉到主板上不开机拿来修的,测量到电池5脚对地短路,EC坏了。

换电池检测的22欧电阻 换EC IT5570VG-256 后 能开机不认电池风扇不转 EC是淘宝买的带程序包上机,买了2家都是一样的现象。

这会是什么问题?

BIOS也刷过论坛里的那个,故障依旧

网友:
打下电池总线的波形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全文人气让日期日期日期

极致科技 -10 想被禁言?

网友:
我知道加我13793938825

网友A:
13793938825 我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793938825 我帮你解决

搞定了,感谢

网友:
怎么搞定的?我这有台客户自己清灰后风扇不转,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解决的

网友:
EC需要看版号才知道EC数据

网友:
是不是要把后盖 盖起来才行?

网友:
应该是SM总线上的异常,sm连接的有一个是CPU温控会导致风扇不转,sm总线本身异常会导致EC不识别电池

网友:
这种都是买剪板

网友B:
兄弟,我和你一样换了芯片风扇不转,能不能传授一下经验?感谢

网友:
搞定了是怎么搞定的啊 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风扇也可能会坏

网友:
大佬风扇不转怎么解决的?刚刚收到一台也是客户清灰完风扇不转了,风扇换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和你一样换了芯片风扇不转,能不能传授一下经验?感谢

同款机型?
xzsmcom005
CPU那一面拍照发原图看下

网友:
坐等老板分享结果,下次就有翻车经验了

网友(2025-05-15):
这个EC需要刷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