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兄弟打印机主板程序HL-2260D

楼主(2025-04-12):
/:079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电源板问题,有6v输出,打印机不通电,按开关没反应,开关有5v电压跳变,主板有3.3v和1.1V。现在不确定是不是电源板,还是主板有问题,又或是主板程序,哪个大佬有这个程序,想试一试。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吗?兄弟的固件基本上老型号都有这个型号也有的

网友A: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2260D 8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AS6jRExRJrKqSEXic3xJg
提取码:1mr1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2260D 8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AS6jRExRJrKqSEXic3xJg
提取码:1mr1 ...

感谢大佬,程序刷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估计可能主芯片问题了,不行就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主固件论坛先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