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电流变化请教

楼主(2025-04-12):
如标,刷了俩个bios第一次电流跑到0.55a然后就重启,然后换了另一个bios程序,现在是开机0.12a不动,这样该怎么搞,是bios程序有问题还是说南桥坏了,还是第一第二次都有问题,经验书少请教大佬们网上都找了实在是不懂。

网友:
大佬们都睡了吗?

网友A:
0.12的BIOS明显是ME不对导致的,应该是个备份BIOS,找两个原厂BIOS刷上试试,都是0.55的话就排除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2的BIOS明显是ME不对导致的,应该是个备份BIOS,找两个原厂BIOS刷上试试,都是0.55的话就排除BIOS问题

大佬意思是开始的0.55a灯亮几秒后重启的bios才是正确的对吧,我打了南桥和USB之间的值发现也没短路,我看其他的说直接三板斧,请教大佬还有什么能确定南桥有问题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