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17寸板号6-71-NH5P0-D02 RTX3060显卡CPU集显烧穿刮骨疗伤大法修复

楼主(2025-04-12):
      雷神911 17寸板号6-71-NH5P0-D02 RTX3060显卡CPU集显烧穿刮骨疗伤大法修复
    四川广安一维修哥们发来雷神911 17寸板号6-71-NH5P0-D02,裸板+散热器,集显烧穿了,这玩意我最喜欢了 烧成这样了!!!
    把烧的全部挖掉。。。。。。 然后用显微镜把烧断的板层线飞出来 飞出来后一层一层绿油铺上,再埋焊盘
     弄好焊盘开始焊接集显复合驱动芯片 把该接的脚位都接好打对地阻值和CPU供电芯片MP2979A的脚位是否连通
    测量19V无短路,通电0.16,待机高,CPU供电芯片MP2979A发热已经光荣退役。。。好吧更换好MP2979A,再通电0.02待机正常,触发上电0.3几掉电循环反复,考虑到CPU挂了的原因,直接干下CPU,
    换好CPU后,通电还是0.3几掉,,,CPU主供电还是出不来,其他电压都来了,MP2979A有问题?好吧,我继续换。。。。。。一连换了3个还是一样。。。好吧看来不是它的问题,调转枪头直指主供电复合驱动芯片8694,4个8694全部换了,检查脚位是否焊接好,打公共点阻值400正常,通电。。触发1.2几掉,然后再上电1.7几 1.8几。1.9几。2.0几一路跑码跑啊啊跑。。。然后掉电了,又重复上面的电流跑如此反复。。就是不亮。此视屏附件反复跑码掉电重启

网友A:
这样搞,再烧就直接亏了,呵呵

网友B:
这样搞不稳定的 后面有可能还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再烧就直接亏了,呵呵

这样修了很多了。。暂无保修期内暂无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不稳定的 后面有可能还会烧

这样修了很多了。。暂无保修期内暂无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