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80显卡1.8v芯片换上用一次就坏,大佬给点维修思路

楼主(2025-04-13):
芯片gs9219 换上上机有用 关机重启就坏,实在找不到思路维修了 周边电阻正常

网友A:
给你提供几个思路,供你参考
1是该显卡是“更换1.8芯片后可亮机”还是“更换芯片的动作导致亮机”,可以通过加热周边但并不更换芯片来模拟一次更换动作,看是否同样会亮机
2如是芯片确认会被烧,需要确认是芯片自身条件异常导致,或是后级短路导致芯片发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供几个思路,供你参考
1是该显卡是“更换1.8芯片后可亮机”还是“更换芯片的动作导致亮机”,可以通 ...

第一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