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的技嘉GA-P75-D3维修

楼主(2025-04-13):
恶心的技嘉GA-P75-D3维修    本以为是这板是捡钱的,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不显示,但第一次开机,是能显示,只不过是会自动出现BIOS恢复界面,等恢复完后,再开机就一直重启不停断电上电故障,这应该很明显是BIOS问题,直接懒得拆板下来,直接把主从BIOS调一下位置过来,还是一样,后直接找个BIOS刷后,还上电转停四次,第五次就能跑码亮机,之后一直试了好几次都正常。以为好了,结果麻烦才开始。这样应该就排除了BIOS程序问题,一直转停,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就差CPU供电没有出来,于是查开启正常,在网上查了这种情况,说TU1 RT8102D 有问题也会这样,后直接换了两个,一样的情况,应该不管他, 查VIN 2  VIN3等 由于断电太快,表显示有到2.3V左右,直接强行开机,查是2.08V,经验,应该正常的,后有一个VIN1 是2.01左右,为了排除这个问题,断开VIN2 VIN3相关的电阻,直接把这个三个电压断接 ,还是一样的故障。这里也排除了,后到Q33这里,由于上电压表显示到2.3V,正常为1.05V    由于是强行上电是不出这个电压,由于有一个贴子说这个 这个RT9018B,由于找了配件没有一样的,后查到可以用UP0104P代替,在一个MIS H61M-P20 上一块坏板找到,更换后还是一样情况,最后又更换了相关比较器324,还是一样情况,最后找到 后直接拆掉这个MQ6 ,强行上电,直接查,电压标准是1.05V出来,看来要放弃了,由于生意谈,加上手上没有什么机器维修,最后抱着BIOS方面的问题,要不就直接换一个BIOS芯片,再排除BIOS问题,找了一个芯片刷上之前能显示的程序,结果.....能正常跑码,怎么试都正常。由于这板是两个BIOS芯片,我之前就是两个刷,单个上一个芯片到板都是这样,所以根本没有想到是BIOS芯片问题。 走不少弯路

网友:
谢谢版主奥斯本贷记卡是否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还修啊,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