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贴】微软的Blitlock

楼主(2025-04-13):
【提问贴】微软的Blitlocker目前有办法绕过读取硬盘资料吗?有时候开机会先输入密钥才能进系统。一般是更换了主板才会出现 也有电量完全耗尽后再次开机出现的,不胜其烦
ps:有的客户不知道有这个锁,也就不存在关掉,只讨论能不能绕过

网友:
换系统呢?

网友:
只能格式化啊,不解锁没办法装

网友:
目前我碰到的和这个锁有关的业务只有三种情况;
1、客户自己忘记了PIN(或者设置PIN的时候出了问题,开机直接不显示输入界面,卡死在那),但又想保资料,这个时候可以PE解锁硬盘,修改使用本地账户登录系统,解锁硬盘的密码可以用别的电脑登录客户自己的微软账户获取。
2、电脑彻底损坏但硬盘完好有锁,也是跟上面一样获取密码解锁获取资料。
3、客户不知道账号或者就不是本人,无解。
基本上流程就是用客户的微软账户获取硬盘密码,然后再进行别的操作,如果能绕过,PIN的安全性就是个笑话。

网友:
同问一下,格式化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