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文件怎么填充

楼主(2025-04-13):
因为特殊需要 想把一个8m文件写入16m的bios里。该怎么填充,用的是ch341的软件 neo...

网友:
小文件写入大芯片直接写就行了,后面有没有东西主板也用不到。。。

网友:
一般不用填充,直接写入就是!

网友:
填充的也是无效数据,建议直接写入上机测试。

网友:
还真可以。自动填充 。填充的是后部。

网友:
你试一下。如果直接写入,能不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