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v2700-d02

楼主(2025-04-13):
进高糖类饮料送过来修,外接开机,单电池不开机,待机0.002接口上下管完全导通有25.4v,充电电流10ma,充电电压17v,上管不完全导通只有18v,下管测不到电压,上管波形比较杂,下管几乎无波形,断开外接电池电压4v,估计是不充电导致的单电池不开机,充电芯片附近没有进液,只有背面有一个分压电阻合二极管被腐蚀了,二极管正常,但是分压电阻分压后只有0.5,没有图纸搞了个v2500参考想问一下这个电阻阻值多少想换一下试试,进机器能识别电池显示智能充电。。

又测量了一下不插电池测量有10v插上只有4v,断开几乎所有连接只剩充电芯片电压有7v,定个充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A:
七彩虹还有笔记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还有笔记本啊

有不过很少见

网友:
已经有充电电压了没电流,是不是电池坏了,这边市场供货的也没有同型号的测试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充电电压有了小电流,换电池正常,进液估计把电池烧了,市场没有这个电池网上定了个

网友:
插上电池电压低是被电池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