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 PLUS 7420不触发

楼主(2025-04-13):
一台DELL INSPIRON 14 PLUS 7420不触发,查过开机信号,RTCRST#信号没有,这个信号应该是开机芯片NPCX993DA0BX-GP产生的,芯片主供电VCC电压有,芯片也换过,不过RTCRST#信号还是没有,BIOS也刷过,线性3.3V,5V都有,RTC供电电压也有,RTC32.768K晶振也有输出波形,SRTCRST#信号也有,就是RTCRST#信号出不出,对应的输出脚也不短路接地,怀疑开机芯片NPCX993DA0BX工作条件不满足,但没有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说明,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大神,有哪位清楚的吗?

网友:
板号是213210-1

网友:
啥子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