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0ti m魔改帧数低,换了一个功率芯片,还是低求助下 ...
3080ti m魔改帧数低,换了一个功率芯片,还是低求助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5-04-13):
帧数才100多帧,mos管温度很高,mos管温度104度
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短路啊?大佬们。
芯片
求助
App

网友:
过热降频吧?

网友:
可以通过监测电流、电压等参数,及时发现并处理过载情况

网友:
看图片你拆了一路供电,是mos官温度高的那一路?还是所有供电mos官都100度?

网友(2025-05-31):
魔改卡不好搞,放弃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