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人解决兄弟5590|8530等机子双面定影不牢问题。
发表于

楼主:
5590机子用国产碳粉,国产定影膜、定影下辊出现打印双面定影不牢固(原装粉盒,不出现这问题),不知道谁有更好办法?(不是降低打印速度,设置厚纸的办法)。或者有更好材料,碳粉推荐。
设置
问题
A1286红屏
求助,关于4pin风扇脚位的定义
显示器 开不了机
求助论坛一个搬板的问题
求助:一个19V/6A的电源,上电瞬间有输出,逐渐电压就下降到0,可能是什么问题?
富士施乐V2060 两个纸盘都不进纸
联想天逸510s 开机风扇猛转几秒然后重启直接烧电源保险管,是什么问题。
联想天逸510s开机风扇猛转几秒
DA0PAHMB8F0
35201的预设电压在程序里面设置?
发表于

网友:
定影不牢会不会是下辊的问题?我也是猜,因为我也是二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