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25nd连续打印变浅问题

楼主(2025-04-13):
三星4025机子连续打印8张之后,越打印越浅,最后看不见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只要打印3-5张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硒鼓问题 显影棍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硒鼓问题 显影棍不转

不是,如果鼓和转印有问题,前面几张就不行了,因为前面几张都可以正常的,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