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50至尊版泡水前置,指纹快充,触摸无法使用

楼主(2025-04-13):
闲来无聊,发个帖,根据朋友描述,手机是摸鱼忘记从裤兜掏出来了,泡了水,本来是触摸失灵可以开机,在街上换个屏幕回家后,发现快充,指纹无法使用,前置摄像头无法切换闪退收到机以后拆开,发现多处腐蚀,如下图

用洗板水,做了一个彻底清洗,快充恢复,其它故障依旧,显微镜发现,有个供电5角管芯片一脚烧没了,,焊盘掉了一半,测量对地短路,拆掉管子后阻值恢复,就去淘宝溜达了一圈,又问了卖家,找了一个大概率可以使用的管子1.8v的

更换后测试,相机恢复正常,指纹也可以正常使用了,测试了一天,第二天竟然不开机了,又拆开主板仔细观察,发现还有一处腐蚀,拆掉屏蔽罩,芯片做了清洗重新焊接,又测试一天,除了nfc无法使用,其它功能一切正常,由于朋友用不到这个,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客气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