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跑码05代码 修复

楼主(2025-04-13):
华硕B450M K代码05,跑码05,05跑码与rtc 电路有关

测量VDD_RTC为0.6V 明显异常 正常为1.5v

VDD_rtc是由+1.5V_RTC 经过电阻过来的,实际测量+1.5V_RTC为1.5V,说明是电阻后端的VDD_RTC被拉低了

被拉低了重点考虑电容,然后再测量电阻阻值。查看VDD_RTC连接到背面的电容有进水腐蚀的痕迹,直接翘掉就正常过05代码进系统了

网友:
大佬 点位图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