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97-ar没有cpu不发出

楼主(2025-04-13):
求助z97-ar没有cpu不发出vccio,a11复位3.3有,a13a14时钟有,vccst1v有,vccstpwrgd1v
有,BCLK,BCLK#时钟有,pwrgood有,sm_drampwrok也有,CPU复位没有,CPU复位是由vccio上拉的,CPU是好的,这块主板还有个故障需要反复拔插24pin才可以开机,已刷n次bios无果,一般开就会直接掉电,运气好卡CPU灯,但是CPU核心供电的0.8V预供电是有的,装上CPU跟没装差不多,因为照样可以量出1.8,这个时候VCcio没有产生 ,所以肯定没有PWM CPU不发热,求大神指点,下面是运气好的情况下图。

网友:
补充反复拔插之后每次都可以触发了,但是过很长一段时间就又得反复拔插。

网友:
vccio输出之后,经过一个0欧电阻到达io,我把那个脚翘起,惊奇的发现竟然有电压了,但只有0.03v,本身对地是0, 现在对地29左右。我又量了一下io那个脚触发的时候对地500多,说明io没有拉低,还是vccio没有输出来,麻了呀

网友:
对底为零是触发之后,没触发的时候是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