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20变B450有木有,一片V星AM4主板维修

楼主(2025-04-14):
几个月前收了一片V星A320板子,卖家看上去是电脑城卖电脑的,描述是卡内存小问题,底座扣具挡板都有成色不错,以为小问题啦,收!!

三天后到货,测量所有时钟供电复位都有,供电波形全部正常,内存 2.5 0.6 1.2 SPD_3.3都正常SMBCLK  SMBDATA有波形,BIOS芯片2脚有数据,就是点不亮
BIOS片选有

2脚也出数据波形,SVID也有波形,不装内存接上小喇叭会滴滴响,装内存不响但是不亮机,接上LPC诊断卡能跑马卡11
卡11这个代码以前修B75 H61 B85这些内存有问题经常见,但这片板子内存条件都满足上灯板检测没有坏,去官网下了带灯的X370高端板子使用手册,里面有代码说明应该都通用
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啊

U用的是A8 9600换R3 1200试试,代码跑3F卡几秒钟然后跳B0,然后不动了,不装内存卡3F,3F没查到是什么代码,B0有说明

这也没什么有用信息啊,论坛找了一圈,没有,于是就放一边有空再研究,反正板子价值不高就当研究学习了有空再慢慢磨
之后上B站看,有大佬遇到相同的情况跑3F几秒后B0加焊桥就好了是一片迫击炮B450,于是拿出来加焊了一下南桥,照旧
我就不信了,后面又收了一片华硕A320MK这片桥无时钟,刚好可以验证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有空了,拿出来拆南桥到华硕A320MK上面,桥是好的没问题
不装桥芯片也是一样现象装A8 9600卡11,R3 1200 卡3F B0
于是一直放着,放了好几个月,前段时间收了一片凄惨红B450料板也没打算修它就是冲着拆料收来的
V星这款板子板号7C52不是跟B450M-A PRO MAX一样嘛,找图片对比了一下还真一模一样,有意思,莫非可以变B450?,就当拿来修着玩拆下桥芯片换上去,一样啊,无语
难道是IO问题,换IO没用一样,其他都查过了只有IO的LPC总线没查,过了几天空了再查看看先放着

几个星期之后,拿出来跑了一下IO到CPU的线路,果然有问题,LPC时钟线断,跑线路太费劲了,最后发现在显卡槽旁边断线,距离很小刮开拖锡上去就通了油漆笔抹上

想起换B450桥芯片了BIOS没刷,拆芯片下来官网下个旧版B450M-A PRO MAX的BIOS,V星这款板子是32M BIOS,也是少见啊其他都是16M
开机居然一路跑马下去亮机了,进系统软件检测是B450M-A PRO MAX,有意思

超频功能居然可以用,装5600超频4.7居然可以正常烤机过测,XMP也能正常打开,所有USB、声音网线、M2和全部4个SATA都正常,跟正经B450一样,太有意思了呵呵

之前修华硕的也遇到同样问题LPC总线断,华硕那个是能开机能进BIOS显示CPU电压2.779V温度-1能进系统正常用关机屏幕黑风扇转不自动断电,V新这个卡代码11(速龙系列AM4 CPU)和3F几秒后B0(锐龙R3 1200)不亮机

网友:
原来是断线,这主板难修。

网友:
断哪里了没看出来

网友:
学习了,请问一下楼主lpc总线主要有哪些信号?

网友:
这个不容易,断线还看不出来最头疼

网友:
这个颜色还可以,要是纯黑的板子,哈

网友:
照这么看来,A320和B450的引脚定义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