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nbB-wah9p

楼主(2025-04-14):
版号dah98mb38b0,收到一台华为不开机笔记本,插电无待机,拆开测量3v短路,全板查看发现核显供电烧炸了,板层烧穿有三根信号从焊盘下边经过,两路到ec,一路到bios,看到边上有个cpu焊盘没用,产生出来改供电的想法查看线路图纸只有两路供电不一样,切割飞线由于手里的8694用完了还没到,把cpu供电拆了一路装集显上边开机可以触发全板供电正常,跑码几下就不跑了,中间会自检重启一次可能cpu供电不稳定没有进bios,(本来设计的3路就装了两路还让我拆了一路

)等新的芯片到了再试试

网友A:
核显供电炸了就没必要修了,CPU必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供电炸了就没必要修了,CPU必走

能跳变不显示

,核显供电0.6

网友:
核显供电0.6不消失就是核显挂了,卡到这里了,这个板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