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3 换桥后,按开关10秒后才上电,到0.5掉电

楼主(2025-04-14):
一台深海泰坦X3,版号:GK7CP6S V1.0。    问题:不触发 桥(SR40B)短路,更换桥后按开关10秒后才上电,而且上到0.5掉电。        测得cpu供电无,PM SLP S4#和PM SLP S3#无,其它电压都有。刷了很多BIOS都是一样,拆了BIOS芯片也是一样。桥也换了两个,一个测试桥,一个全新桥都一样,没招了,请教各大哥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PCH的条件是否全部具备,细心检查会有收获

网友:
原bios改me试试呢

网友:
刷了论坛什么淘宝买的,原厂的,分离合并的都一样。拆掉BIOS芯片开机也是一样的问题。原BIOS改ME的没试过

网友:
版主大哥,可否帮改个原改ME的,谢谢了

GK7CP6S V1.0原.BIN

网友:
这个是原BIOS

GK7CP6S V1.0原.BIN

网友A:
刚又在另间店拍了个全新桥,等桥回来,准备换第三次桥

网友:
现在芯片市场水很深,小心买到翻新的或者坏的!

网友B:
继续换     别相信自己的桥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电流 还是南桥的问题阿....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还是3把斧好使,,,,,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玉林啥地方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不太像是你买的桥有问题哦,还是多查查周边电路。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哦

网友:
桥没焊好  rtc短路

网友:
的确还是像桥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一般 不是bios  就是桥了  在看看 拆桥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电阻

网友:
路过围观学习,等待楼主后续维修分享

网友:
晶振打下南桥波形先,不要买测试桥,全新的换有铅上机稳一点

网友E:
你买的南桥有问题!淘宝卖南桥的坑爹 本本张卖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又在另间店拍了个全新桥,等桥回来,准备换第三次桥

换第三次桥还是一样,考虑要不要换EC?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换     别相信自己的桥

换第三次桥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电流 还是南桥的问题阿....

是啊,但就是换三次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一般 不是bios  就是桥了  在看看 拆桥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电阻

对了一下没发现掉件,换第三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南桥有问题!淘宝卖南桥的坑爹 本本张卖的南桥有问题

不是他的桥,换第三次桥还是一样

网友:
ec有触发动作了,不关ec
问题,南桥没有响应,s4必须发出,这机器不装南桥都能触发,bios排除一下,晶振坏的我遇到过,应该是高温的焊坏的了,既然换了三个桥都一样,暂时排除了,三个桥坏的机率太低了。最后ec程序也刷一下,暂时想到的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1、确保bios里有内容,不要空且刷对
2、烙铁加焊bios引脚

3、很久才看到可调电源上电是cmos电池问题,要么没电了,要么被拉低了。

网友:
还是老实的查南桥待机条件吧

网友:
南桥没做好

网友:
最新进展:上面情况是bios芯片第7脚断线,补好线开机电流到0.6掉电反复重启,bios芯片也有波了。按时序到“PLT_RST#”无,Y3晶振无波压,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无果,再换cpu供电芯片无果,怀疑是桥部分板层有问题了,准备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