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写号软件无法修改成功

楼主(2025-04-14):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使用thinkpad maintenance utilities V1.15 修改L13电脑的MTM与SN号无法成功,提示写入失败,错误提示为:Failed to write the configurations to EEPROM.

请教下是不是我的这个软件不支持L13电脑,还是操作方法不对,电脑CPU为i5-10210U,BIOS版本R15ET62P,谢谢!

网友:
好东西,值得你拥有。

网友:
这个软件就是写不了

网友A:
我用的是AMIDEWINx64,在PE下用BAT批处理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MIDEWINx64,在PE下用BAT批处理完成的.

感谢,晚上试一下

网友:
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
或者ec被刷过

网友:
全部清空一条条写,不要自动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6543-1-1.html
这里有软件下载链接

测试了我这台L13电脑是Phoenix的BIOS不是AMI的,你说那个软件无法改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2008-1-1.html这个是站内出的,联想官方刷号工具 可以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注意,此只适合台式机!

网友B:
10代CPU的BIOS大小是32M,有自动回复功能,用这个工具修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代CPU的BIOS大小是32M,有自动回复功能,用这个工具修改不了的

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
感谢指导,之前一直看到能正确读取以为BIOS有设置项,现在看来要找新版本才可以了

网友:
thinkpad maintenance utilities V1.20

网友:
thinkpad maintenance utilities V1.20
请问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maintenance utilities V1.20
请问有下载链接吗?

没有,在某鱼上找了一下价格有点高就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