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90BGA核心电压只有一半

楼主(2025-04-14):
核心电压只有下面几组有,上面的电压都没有,测了下mp2888a38脚3.3v没电压,请问各位大佬怎么弄啊?

网友:
先跑线路,看看pg的10k电阻两端有没有1.8v,我的图上是1.8,不知道你那里咋看的3.3v,如果前面的线路都有1.8, 那说明芯片坏了.  你都有点位图了,跑前置条件不是很轻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