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血的教训,宏基笔记本 板号LA-L973P

楼主(2025-04-14):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笔记本,机子的生产日期是刚过保一个月,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板号LA-L973P,这机子是我维修职业中最大的败笔,忘各们大哥记住别犯这种错误,下面就是我怎么没有修好的过程,客户说是清灰损坏的,拿螺丝刀刮了CPU上面的干掉的导热膏,这也是误导我的过程之一,按开关触发动作有,灯闪3下就回到待机状态,那就拆板呗,反正是清灰清坏的,拆出来先观察CPU看看晶体有没有损坏,又放在显微镜下面到处看,主板没有掉件晶体也很漂亮,那就边按开关边测量EC的条件和南桥的条件,EC这边确认是没有问题的条件也测好了,电池也能充电,那就接着测南桥条件,忘了说了,南桥和CPU是一体的,12代I7,当测到量不到SLP的电压时候,因为桥要置高SLP信号,所以我很确定的和客户说南桥坏,客户就拿走了,结果换了一家维修,别人上来就是三板斧,结果连三板斧都没有用到,刷了一个BIOS程序好了,今天客户就打电话来骂我,说我修的是什么JB之类,反正说的很难听,是自己误判就是自己的错,只能老老实实的听着,被客户骂完之后我才想到,TMD程序也会导致不出SLP,因为桥要读取BIOS中的程序,配置脚位,所以BIOS是大家不可忘掉的一个步骤,忘各位大哥别走弟弟的老路

网友:
是的,有时还得先直接些,我们都是科班出身,修机都按程序来,反而吃亏了。

网友:
清灰怎么会引起BIOS程序损坏呢? 客户的话也不能全信,按照我们的维修思路来,楼主可能还是疏忽了,BIOS 应该首先考虑!

网友:
哈哈。。这客户也是奇葩,修好就算了,还回去骂上家。不过你也得感谢他,给你上了一课。

网友:
清灰还会损坏BIOS程序吗?属实没遇到过

网友:
电话有录音的话,就直接报警。

网友:
较新的笔记本电脑会出现这个问题,当 BIOS 出现故障时,有些笔记本电脑甚至不显示待机电压。记住从最简单的开始总是好的。谢谢!

网友:
所以以后检修要严谨点,但是有些同行修好了会诋毁,顺便拔高他自己

网友:
还是仨吧斧好使

网友A:
被骂是经常的,我去年就遇到一个老头,拿一天老联想电脑,故障是花屏,报价280换屏,他觉得我坑他,二话不说就拿走了,然后大半夜十一点打电话骂我,说别人120块钱就给他修好了显示屏,然后我叫他拍照给我看,一看那是别人给他换了一个二手屏,那时刚好自己手上也有回收回来的同样型号的机器,内心满是后悔,当时我怎么没想到跟他说修好120,然后装个二手屏给他

网友:
这种客户也不是好鸟

网友B:
大师也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骂是经常的,我去年就遇到一个老头,拿一天老联想电脑,故障是花屏,报价280换屏,他觉得我坑他,二话不 ...

是的,现在做生意还是得变通,以弄好为主,客户自己认为不影响可以用,换带线的二手屏他都会觉得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也会犯低级错误

他们那家公司我知道,我也修好过他们好多修不好的机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教客户去骂人,这应该是那家公司在客户面前骂了我,客户才来骂我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暗屏的故障,换屏幕屏线都没好,最后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刷bios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