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水(SANSUI) DV-95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4-14):
山水(SANSUI) DV-95E不开机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山水(SANSUI)DV-95E故障为:不开机,
当时客户只是拿了一个长条形壁挂音箱,让我维修,
当时以为只是普通喇叭,报价二百,

客户立马答应说可以接受价格,让我直接修。
因为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维修音响当客户走后查询此喇叭为家用高端喇叭,

后续我又二次重新报价450元,客户也是欣然接受此维修价。
下面是维修过程,这款喇叭为纯数字电路,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这款喇叭这么贵?
查询参数得知,功放喇叭直接可以通过无线2.4G和5.8G数据传输,
带蓝牙,U盘,HDMI接口,USB接口,光纤输出,同轴,模拟音频,
也可以把电视的音频信号接入HDMI接口,变成电视外置音响。

测量,各供电正常,开始怀疑主控芯片坏,主控芯片型号为:
SPHE8107H

SPHE8107芯片说明如下:
带 DSP 的高度集成音频处理器

Sunplus SPHE8107 是一款高度集成的嵌入式 32 位音频处理器 带 DSP 的 RISC 处理器。它是卡拉 OK、条形音箱的完美芯片解决方案 和 Boom Box 具有高性能立体声音频质量和最佳音频/声音 影响。

特征

网友:
真好, 能买到主控, 遇到好几次拉杆音响 不开机,主控坏了买不到,主板太贵 客户不接受

网友:
主控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