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550mplus cpu旁那个晶振是不是只有第4脚有32.768

楼主(2025-04-14):
主板是华硕的b550m-plus,现在卡cpu灯,不插cpu能刷bios。暂时没有cpu替换。先测一下电压啥的。
不接电源,cpu旁的晶振第4脚有32.768,而1脚什么都没,插电开机1脚有时跳一下(但也不是32.768)。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应该1脚也有个对应的波形?
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5-6-25 08:36):
这块主板已经修好了,是PR3009这个0欧电阻的问题。搞好开机进系统,再测io的那个晶振一样没有32.768的波形,估计是某个阶段有波形不是持续的,维修时测这个不是很准确(至多看看有没有电压)。还是要从线路下手。

网友A:
遇到过一脚有波一脚没波的,不过是a320,主板是正常的,b550没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脚有波一脚没波的,不过是a320,主板是正常的,b550没测过

谢谢!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C:
四脚晶振好像是只有一个脚有信号输出。

网友D:
1脚和4脚必须要有电压,没有电压就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和4脚必须要有电压,没有电压就会不触发。

感谢!
现在只接电池4脚900mV 32.768波形正常, 而1脚是495mV没波。
接电源待机4脚1.09V 有正常波形,1脚570mV还是没波。
开机4脚1.09V 有正常波形,1脚570mV有一些不稳定的400~500波。
开机cpu电感用示波器量的电压除了1311、1321 1.02V其它都是1.05V,万用表可能会低一点点,CPU会发热。
根据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2638-1-1.html
前面电压都正常。
到了第9步IO上面的32.768没有起震。我准备先找个好CPU换下,再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脚晶振好像是只有一个脚有信号输出。

谢谢,暂时看来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来说 一个脚正常那么另外一个也是正常的    示波器如果是默认挡位 很难测到低电压那一端的波形  10X挡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部分没有问题。

不是应该,amd的主板本来就是这样的,晶振只有一个脚有波形,b550最低需要3100的cpu才能点亮

网友:
给你顶上去 哈哈

网友(2025-06-25):
谢啦,已经搞定了,是个0欧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在B站也发视频吗?

网友:
说2脚都要有波的只能说可能修少了,本来这种就是1脚有32.768而已,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