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1家庭中文版24H2共享打印机报错709,求大神帮忙指导下

楼主(2025-04-15):
WIN11家庭中文版24H2共享打印机报错709,求大神帮忙指导下

网友:
可以下载共享修复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8011-1-1.html

有下载分就直接下载这个,没分百度printerfix或者联想的共享打印机连接修复工具

网友:
三楼的软件可以解决。

网友:
感觉大概率是打印机相关的文件不完整,
可以尝试检查一下系统完整性

网友(2025-05-15):
好像是微软更新的补丁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