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测试SR2C8 SR2C4 SR30W不不能通用

楼主(2025-04-15):
板号:6-71-W65K0-D03
机器故障是待机3.3V短路,烧机南桥发热,原桥型号SR2C8,找了SR30W SR2C4不通用,CPU供电不出来掉电重启,刷BIOS也不行,最后买了原型号SR2C8后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A(2026-02-25):
这个好像有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加密

不加密吧,就是得用相同型号其他型号代换不行的SR30W SR2C4是移动端的芯片组,SR2C8是桌面端的芯片组,我之前换的拆机的相同型号也能用。